楼主(2015-06-30):
现在做一个项目机器人与其他设备联动,每次设备上电或出现报警,都需要重新复位回原点一次,每次都需要通过示教器手动将机器手打回原点,操作比较麻烦,之前想过做一个回原点程序,每次回原点通过PLC给指令来完成,但是这个项目布局很麻烦设备之间距离很近,设备运行的时候都需要互相避让来实现,我所了解到是机器手处于不同的位置回原点轨迹     也不同,这样的话很容易撞到别的设备,不知道有没有操作上又方便安全的方法

网友A:
做成绝对的系统,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以后不需要回了,你没做这样的功能?

网友B:
哪个设备报警了,从而一定要机器人回原点后才能继续运行?就算是机器人自己报警,也不一定要回原点才要运行吧?
个人感觉你的机器人程序不完善。
另:
回原点是可以通过PLC给指令来完成。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1:PLC只给一个回原点的信号,从哪个位置怎么回原点由机器人程序自己判断。
情况2:PLC给机器人回原点的程序号,机器人调用相应的程序号自动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绝对的系统,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以后不需要回了,你没做这样的功能?

可能我表达的有误,我说的回原点的意思是机器人回到工作待机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设备报警了,从而一定要机器人回原点后才能继续运行?就算是机器人自己报警,也不一定要回原点才要运行吧?
个人感觉你的机器人程序完善。
另:
回原点是可以通过PLC给指令来完成。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1:PLC只给一个回原点的信号,从哪个位置怎么回原点由机器人程序自己判断。
情况2:PLC给机器人回原点的程序号,机器人调用相应的程序号自动回原点。

我起初也是想通过PLC给回原点信号,但每次停机的时候,机器人的位置都不固定,有的时候停在极端位置,原路返回都会撞到别的设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无论哪种机器人,机器人工作的时候,有固定的程序和固定的路径。
比如:
程序1对应的机器人路径点有20个。
程序2对应的机器人路径点有30个。
当机器人在运行程序1的时候,走到了第10个位置点时发生故障了,这时PLC发一个回原点的信号。那么就让机器人先回到程序1的第9个位置点,然后回到第8个位置点,然后第7个、第6个...第1个。机器人回到第1个位置点后,再从这个位置点直接返回HOME点。
或者是让机器人走到程序1的第11位置点,然后走到第12位置点、然后第13个、14个...第20个。机器人到达第20位置点后,再从这个位置点直接返回HOME点。

机器人运行程序2的时候。类似的操作。

楼主:
不知道机器人能否实现每次工作过程中间停下来后,PLC给一个复位信号,机器人就按照原路返回到初始位,我用的是现代机器人,厂家的人说没有这个功能,只能用示教器实现,操作太麻烦

网友B:
机器人完全可以实现每次工作过程中间停下来后,PLC给一个回原点信号,机器人就按原路径返回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我们的标配功能了。

网友C:
楼主可以  设计规划一个   暂停位置(这个位置 不是原点位置 也不是 工作位置) 出现报警了 就回到暂停位置报警解除,继续现在工作路径啊 这样开机做一次原点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写一个回原点子程序,每次开机首次都回原点,而且是任意点回原点的;如果要防止出现干涉,可以先手动移动到原点附近再执行该子程序。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只要手动动了机器人,就不能叫自动回原点功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在有可能碰撞危险的情况下,就不能从任一点自动回原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自动回零点的功能,就是要实现从任一点安全地回到原点。这过程不能有人为干涉,也不能发生碰撞。

国内很多机器人集成商都没有自动回零点功能。

网友E:
这个太简单了吧。取得机器人当前坐标,一般先移动上下方向,再移动X或Y方向,最后直接回原点就可。机器人在不同区域位置的回原点方法不太一样,但总体做法是一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如何从用一个程序,可以让机器人按你的办法回原点,也可以用同样的程序,从管道内回原点,也可以从桌子下方回原点。

网友F:
我用的发那科机器人说也没有这功能。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只能把回原点的程序做仔细、做细一点

网友G(2015-08-22):
例如ABB的机器人,在运行的途中,如果在运动的途中有错误,可以使用轨迹记录功能,当再次上电,如果位置偏差没有超过某个范围,他自己是可以找到回去的方法的;原本在HOME位,报警后就掉了?那是否是外轴是没有抱闸的电机?我们这边的点焊机器人都是类似情况,所以一般HOME位就设置一个较好的位置,不让焊钳下坠等

网友H(2021-03-29):
如果用WZBoxdef定义一个安全空间,不知道可行吗?我也想知道怎么搞一个一键复位程序。如果用matlab中算法进行避障路径规划,得出每个关节数据再导入到示教器中,就太麻烦了

网友I(2021-08-03):
回复 楼主:
尽量让机器人在原点等待,收到交互信号后,机器人在从原点去指定点,这样机器人基本上就只会停在原点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发那科的技术支持也是说读当前坐标,根据坐标回原点。不过他们一般推荐手动回原点

网友J(2021-11-17):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提议很好,不过目前为止只有在程序里面添加子程序,就是当出现故障的时候程序里面呼叫子程序,子程序里面添加回原点的路径,路径可以和正常做的时候的路径一样,这样做是为了方便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