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施耐德ATV71 ,160KW/380V,现问题是:

客户最近用这台变频器来带11KW/380V的电机 ,没有修改参数 ,结果把11KW电机给烧了。现据客户讲变频器显示异常 ,恐怕原来设的参数已经变了,想知道 变频器原来设的参数如何找回呢?仍需要一个一个找回吗?

楼主:
刚才 问下原来保存过 ,不过看了看下面的截图,打开[变频器菜单]还是[电机参数]呢?

网友A:
你点全部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记一下参数,保存的数据在面板里,预防保存的不对的参数覆盖了机子现在的参数。

网友B:
施耐德的变频器没玩过,不过,楼主的问题很严重,能把电机烧坏了?难道变频器没有对电机的任何保护吗?有点奇怪呀。变频器有各种报警和保护工鞥的,电机怎么会烧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全部就可以了。但你最好记一下参数,保存的数据在面板里,预防保存的不对的参数覆盖了机子现在的参数。

下载也应是将“全部 ”下载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变频器没玩过,不过,楼主的问题很严重,能把电机烧坏了?难道变频器没有对电机的任何保护吗?有点奇怪呀。变频器有各种报警和保护工鞥的,电机怎么会烧掉呢?

不过我也觉得蹊跷,充其量不转,怎么会烧了呢?

记得调试之初,用这个变频器带过7.5KW的电机 ,一开始是不转的。后来,将变频器的电机参数依照7.5KW电机的铭牌参数进行修改,并将电机控制类型设为两点压频比,将故障管理中的输出缺相设置为否,是能正常起动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可以找施奈德的技术支持,解决你的使用和操作问题,顺便了解下它的保护功能是否已经激活了?只有学会操作和使用,才能保证电机的安全可靠运行。

网友C:
160kw变频没改参数拖动11kw的电机,烧电机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kw变频没改参数拖动11kw的电机,烧电机是有可能的。

如果分析原因,大概有哪几种情况会烧电机 ?

网友D:
点全部就行了,不需要再下载了,你要是下载的话那就是存在图形终端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160KW变频器带11KW电机大材小用了哦,电机铭牌参数,保护电流值参数,开闭环等好多参数都需要输入的,是不是保护电流值没有设定呢?

网友E:
160KW带11KW有电机,电机参数应该输不进去的。

网友F:
160kw带11kw这是要干嘛啊,这不明白要烧电机么

楼主:
不明白事先为什么不修改电机参数

楼主:
160KW变频器希望别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