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读程序语句表中位指令嵌套

楼主(2015-06-30):
廖老师,如图一段程序,用语句表编写的,指令我都认识,是常见的位指令,因为习惯了看梯形图编写的程序,语句表位指令嵌套后就不知道怎样解读这段程序的逻辑关系了,想请教您语句表位指令嵌套后看程序的方法。

网友A:
非常简单:首先做最内层的括号运算,然后做外层。
例如:A(
A Input1
A(
A Input2
A Input3
)
)
首先做最内层的Input2 AND Input3,得到RLO1,然后 Input1 AND RLO1 得到RLO2,最后用RLO2再做最外层的逻辑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