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三菱普尔菲斯触摸屏有些触摸键点击无反应,怀疑是屏老化所致,请问各位大侠该用什么软件及怎样建立通讯连接将旧屏中的程序复制到新屏。

网友A:
可以上载吧。

网友B:
如果不懂得上载程序也可以直接替换触摸屏部分啊

网友C:
下载PROFACE软件安装后按型号选择上传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是触摸板不灵了,可以发到维修处更换触摸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
三菱的屏有好几种软件,要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F:
用一台安装过PROFACE软件的电脑+数据线进行连接
然后电脑打开软件,然后读屏内数据
然后·............

楼主:
请教各位,谁有proface组态软件传我一份,不胜感谢。QQ:1390664115@qq.com

网友G:
下载对应的软件 找编程电缆读取程序
换新屏
旧的维修当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