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西门子mm440上电正常。但是启动后报F0054,怎么处理???

网友A:
‘F0054
I/O 板错误
¨ 连接的 I/O 板不对
¨ I/O 板检测不出识别号,检测不到数

1. 检查数据
2. 更换 I/O 模板   ’     对照说明书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054
I/O 板错误
¨ 连接的 I/O 板不对
¨ I/O 板检测不出识别号,检测不到数

1. 检查数据
2. 更换 I/O 模板   ’     对照说明书查了没有?
怎么检查数据啊?!是对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