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一台风机用的ACS800变频器,使用手动自动宏。12.01的参数为DI4,5  10.01的参数为DI1,2,但是ABB的io板上DI4没有连接任何线,DI5与DI1连接,正向运行的时候应该是12.03的恒速值有效,那么请问在反向的时候哪个恒速值有效呢?仍然是12.03?那么设备商给的下面的这个表的正向运行和反向运行分别为12.02和12.03就是错误的了,应该正向和反向都是12.03对吗?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难道没给说明书吗???
感觉参数有点问题啊,,1.  9902设的是设的是手动/自动控制,但1102已经定死了一个通讯通道,
                      2, 已经是硬点控制了,为什么9802还设为总线控制,是为了看模拟量吗?
                      3  1201 根本就没有DI4,5这个参数,是我的说明书过时了吗,,
  实际上想恒速也很简单啊,,如果你正反速度是一样的,手动给速,或者外部给都可以,跟方向是没关系的,如果速度不一样1201设DI3,4,,,当DI3,4同为低电平时为变频,DI3为高时1202速度运行,DI4为高时1203速度运行,都为高时1204速度运行  你想怎么搞都行

网友A:
接线X22按他给的也不对啊,,1,4短接,,2,5短接,,线怎么接的,,谁干的

楼主:
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多驴唇不对马嘴,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通讯应该是为了监控电流和转速之类的实时参数,因为有一个PLC采集这些数据后送到工控机的组态软件里。11.02可能就是固定使用EXT1地的意思吧。变频器的设置资料就这些,我本来想对一对给的资料与实际接线和控制盘设置是否一致,结果恒速的接线与资料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搞不明白反转和正转的恒速设置到底是哪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与实际完全不一样了,只能看实际接线了。如果按接线来看,正反转的恒速值应该都是12.03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资料与实际完全不一样了,只能看实际接线了。如果按接线来看,正反转的恒速值应该都是12.03了吧?
 您好  我的说明书里就没有1201,DI4,5参数项啊,,你可以在网上下一本电子版的看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参数改变了,,按我的说明书DI5对应的是1206的速度啊  ,,
实际上你可以外部给定一个速度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恒速的 ,
 ABB的很好设参数的,,就那几项,,我们全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A:
实际上他的这种接法和设置方法很不好,,DI1得电是正转,DI1,DI2同时得电是反转,,如果在反转时DI2因故掉电了就会立马正转了,,很不合理啊,,应该设DI1 F DI2 R  就时DI1正转,DI2反转

 不知道你设备得控制意图时什么啊

楼主:
ABB7.X版本的固件手册中手动自动宏中DI4是恒速4,DI5是正转反转(自动控制)。我尝试修改12.01的值,可能由于正在运行所以禁止修改。我考虑是不是DI4和DI5控制恒速时,DI4为1则恒速12.02有效,DI5为1则恒速12.03有效(实际情况就是调整12.03可以控制调整变频器的速度),DI4与DI5同时为1则是恒速12.04有效。ABB手册里没有详细说明每个菜单的可选项,所以不知道12.01在手动自动宏时能否设置为DI4和DI5控制恒速。

网友A:
手册里说的很详细啊,,但我们得参数不一样,如果你,DI5对应的是1203话,不管正转还是反转都是1203值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