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电表上标示的PT、CT是分别表示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吧?那么,电表实际度数应该=读数*CT吧?然在网上看到有说是读数*PT*CT,这不对吧?

网友A:
假如CT是200/5
  PT是10000/100
那么电表示数计算为实际值就是:电表示数*40(电流倍率)*100(电压倍率)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这是高压计量了,表数*CT是低压计量。

网友C:
如果电压是通过电压互感器接入的,则应乘其倍数。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如果没有电压互感器的就是度数*CT
如果有电压互感器的就是度数*PT*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