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FX3GA基底频率是D8145吗?

网友A:
具体的我也忘了,只知道8145,,8146,8148三个表示的是基地速度,加减速时间和最高速递,怎么对照的忘记了

网友A:
不好意思,记错了,上面的是1n,2n系列的寄存器,下图才是你要找的,

楼主:
你说的是FX1N上用的,现在是FX3GA,编程书上说是D8342

楼主:
我想请教专家,FX3GA可以用D8145、D8146、D8148来设定脉冲频率吗?因我见机床上是这样编程的,也可以使用。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