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不是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内置PID调节功能的吗,为什么现场看到很多变频器还是通过外置PID调节器来实现自动控制呢?到底是内置PID调节方便还是利用外置的PID好呢?是不是外置PID调节器更容易调试呢?

网友A:
内置的连厂家都调试不好

网友B:
嘻嘻,这里关键是熟悉,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不熟悉的一般都是绕着走,躲开它呗。

有人对PLC的PID特别熟,所以用外部的PID就是首选了。而有些人没摸过PLC,但对变频器特熟,内置的PID多直接呀,用就是了。从系统结构看,就是变频器,外部没有其他的元器件,很神秘的那种。

我喜欢变频器内置的PID,它既可以完全的PID闭环控制,也可以用PID作为电机转速的微调和补偿。非常的灵活好使。而且,变频器内置的PID调节器从闭环控制系统的运行速度上,也比外置的快。反应及时。如果会用内置的,为什么要外置呢?

网友C:
2楼说的好,,那个会用那个啊

网友D:
我一般用变频器本身的PID功能,还是好使的。

网友E:
内置挺好用的,用熟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