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行车变频器ACS800经常报故障7110  BR BROKEN 经检查电阻连接完好,电阻本身也没有损坏,原因可能有两个:一,现场环境比较炎热,工作时间一长,电阻发烫就会报故障;二,进线电压波动较大,电源质量不是很好。现已在变频器进线上增加电抗,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请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没用制动器啊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有行车变频器,同样是ABB的,关注中。。。。

网友C:
要是变频器本身没故障的话,一般就是负载波动大以及加减速引起的再生电压报警,有类似于三菱变频器的再生制动使用率这个功能吗?提高这个值试试。这个参数决定再生能的消耗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再生使用,个人认为电阻的作用是将回馈能量转化为热能,防止冲击电网。翻看手册,建议的是检查电阻连接和电阻等级可能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制动抱闸的,这个应该跟抱闸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阻等级不就是消耗能量快慢吗?越小越快前提功率够大。

楼主:
平时是不报故障的,只有电压波动大或者是电阻发烫时才报。电阻选大的话消耗能量就慢,选小的话容易发烫,这应该也会影响电阻值

网友D:
建议增加电阻值,有一套换算公式的,看看是不是电阻选小了

网友B:
后面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建议最终将结果反馈到论坛上来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制动电阻就是烫手的,使用制动率百分比越高越烫,我在啤酒厂装瓶机上遇到类似的工艺,抓瓶加速减速放瓶这么个循环工艺,频繁使用制动电阻年头一久报制动方面相应的故障,提高制动电阻使用率就好了,或者你换个制动电阻,功率放大一档,阻值酌情减小,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我也是想换电阻,但不知道换多大的,然后参数如何设置,现在用的是两个并联的16欧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制动单元呢?这些数据没有当然不知道电阻应该怎么选择了。而如果知道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制动器的额定电流,电阻值即可知道了。电机的电压等级也要告知。是380V的?还是...?

网友F:
这个根据用户手册的标准调整一下电阻的功率和阻值!

网友G:
应该是制动电阻选型的问题。

网友H(2015-09-21):
应该是制动单元故障,变频器不会对外接电阻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