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曾经活跃于论坛的几大高手忙什么呢?前阵子廖老师关于驱动没负压这个问题刚好在西门子变频器上撞上,我还没搞明白,一直在期待中;咸老师自然不用说留下这么多墨宝大家都能切身体会到,也许要登第8期广告了;毛老师或许还郁闷广告的事最近也没看到了;中山丰宇老师最近大概是炒股日进出上万,心都飞走了;还有数字老师字母老师记不太不好,都出来吧别藏这掖着,别不好意思,能答上没负压奥妙的都是我老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论坛的技术含量下降很多。。。

网友A:
哈哈,楼主,估计都在大忙吧。
我还行:上午9:20开始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当然就是股市喽,一边看QQ.顺便收收来的快递。股市收市,把修好的板子,再次试机老化,打包,准备发货。18-21:00看各种消息。22:00开始修各地来的三菱板子。毕竟天气热了,旺季就在眼前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努力哦。

广告的事情,现在不郁闷了,看淡了。只能说有些人,妒忌我生意吧。哈哈

网友A:
5-8脚----一般应该有24V 的呀。

网友B:
六个光耦5.8脚都没有电,我还装有模块的,很奇怪。供电变压器的驱动芯片都正常,直接测量变压器的输出端都有交流电。

网友C:
如果可以可靠关断的话,其实可以不加负压的。采用负压主要是由于上管或者下管在关断是会产生dV/dt变化通过Ccg影响到栅极电压导致误导通,加负压可以增加IGBT导通电压的阈值,消除此效应。
百度文库有安华高关于如何消除米勒效应的文章

网友D:
有些变频器5脚没有负电压,接0V,光耦输出就没有负压。5脚接负,8脚接正,电源正常,光耦截止,才有负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特殊,没有负压,5,8脚电压18V。

网友C:
回复 楼主:
独立的RGon和RGoff也是一种方法,RGoff电阻小可以减小米勒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多电路新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kazefsh老师这么一解释就好理解了。MOS管栅极电阻开通大,截止电阻小这种电路形式比较常见,没负压驱动电路成立的前提是截止时给MOS栅极形成一个快速泄压的通道,就好比“绿色通道”我代表新手谢谢kazefsh老师,还有廖老师那个无负压驱动电路图中那个贴片小电容据廖老师所讲来头不小,但往往被我等新手所忽视,还有那位老师来个补充。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并联在GE两端的话,就是用来和Ccg并联,同样减小米勒效应,不过会增加驱动的功率,在相同的Rg情况下,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C: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米勒效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容,

楼主: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和电容?减少米勒效应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有高频过来的话直接过电容而不过电阻,相当与交流短路。也是可以减小电阻上的压降,避免误导通。

网友B:
各位大神,4422yn芯片应该输出多少伏电压才对,我的板子输出是直流15伏,这个不对吧,后边驱动的是变压器,直流电不对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根据电源来的,后面是变压器,输出的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