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ACS550变频器驱动光耦A314J,5,8脚供电没有电压,量了供电的变压器输入还有7V的交流电。

网友A:
模块拆了吗?

楼主:
没有,直流上电,模块没有问题,也加上520V

网友B:
先查公共的下桥供电电压,向前查。保护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C:
这个要装上模块启动后,才有电压

楼主:
装上模块也没有,不装模块时,应该会有负压吧

网友D:
装上模块,加了强电,量信号,不怕炸鸡啊

网友E:
静态时是有负压的。ABB的有5v左右

楼主:
好像是4422芯片坏了,上电后它输出15v直流,正常应该是脉冲才对的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了,就是4422芯片坏了,314光耦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