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5-07-01):
温度怎么会这么高?电箱外气温是36°
钳表电流就3A不到。是拖动两个0.75KW的水泵。
是热继电器有问题吗?
我倒过来装了。因为是从上面出线

网友A:
这是由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决定的,必须有一定的温升。只要热继电器的设定值正确,就没有问题。达到一定温度值就会恒定下来。

网友B:
楼主  热继电器的原理是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动作电机过载了才动作哦。夏天环境温度就高,没问题...

网友C:
是否线没有上紧,或触点接触不好,找到发热点。

网友D:
热继电器就是如此工作的,但是反过来安装可能会导致热流道与设计不一致,动作电流值变小

网友E:
也真是闲的 拿温度计去量 表情   都可以不用装保护器了

网友F:
看你用这样测温度真的担心你的安全意识,买一个红外线测温的用

网友G:
太作孽了。我们都是用热成像测的。

网友H:
室外都36度了,箱子内温度肯定高了,这和热继没关系吧

网友I:
这和倒过来装没关系的。

网友J:
测温方式表示第一次见,有感

网友K:
我用的是红外线的。

网友L:
看来楼主老板也够扣的。能个测温枪也不是太贵啊

网友M:
太有才了,这样倒着安装……

网友N:
不持续上升就行了啊

网友O:
小安培热继电器保护特性和环境关系很大,误差很大,一般都缠电阻丝还包隔热石棉纸,象正泰这种低端便宜货基本看不到,那种工艺在上海或桂林国营国标大厂才能有的工艺。

网友P:
热元件会产生热量,导线连接点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看温度达到平衡时是多少;
可检查导线连接是否可靠,或可与其他进行比较。

网友Q:
倒正位置无所谓,热继的接线有所谓。如果是三相热继,没有接法问题,三个触点分别对三相即可。如果是单相负载,用三相热继,就要把热继的3个触点串联在接入负载,这样就保护负载能一比一的整定值动作了。

网友R:
只要温度不继续升高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S:
现在的天气,温度高也正常的.

网友T:
量一下接触器下面得电压吧,,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U:
首先确定这个温度是正确的
要是正确,那么接触器应该有问题

网友V:
高、到底是高到了多少?

网友W:
这温度有点偏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