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光耦TLP光耦损坏的真正原因

网友A:
这个分析要电路图,然后器件损坏原因交给厂家分析,相结合才知道。

网友B:
光耦损坏的原因也有很多吧!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流过大,或是高压激穿

网友D:
得看看你用在那个方面

网友E:
3#楼正解。
楼主,你说的太简单了,这个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