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15-07-01):
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

网友A:
看到图了,控制的都是三相电机,你还让我们看什么呢,就整一个图,什么都没有说明

网友B:
这个图有问题,热继还能串联?

网友C:
主电路图;
如果是设备的话,可以看看其说明书。

网友D:
大家表示看过了,不知道楼主问题在哪?

网友E:
不知道是个什么电机得图纸啊,,好像不是普通电机的图纸啊,,U1,U2同相了啊,,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F:
左边加热的,右边电机控制有点意思,什么电机?

楼主:
本图是进口水洗机电路图,左边是2组加热管,右边是2个电机的接线图,说明书没有了。以前的都是2个电机,洗涤、脱水的速度是不同的。现在都用1个双速电机了。谢了,亲们!昨天有人给我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