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原来触摸屏连接的是欧姆龙CP1E-N60DR-A的plc,现在把plc程序转换成CP1H的,写入CP1H的PLC里面,通讯参数都没有变化,连线也正确的。
现在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网友A:
com端口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B:
你根据什么说很正确?
正确还能通不上,线换啦?
看似屏,线没换
查PLC的设置吧,程序转换正确?

楼主:
程序转换正确?
如皋转换有错误的程序有红色提示的,老大

网友C:
通讯设置不对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梯形图只是你看到的,还有"没看到"的,调试时才发现并注意.
你这次就遇到了,
"通讯参数都没有变化,连线也正确的。
现在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
从这段描述,是屏报通讯故障,还是屏操作不灵?
前者查设置---可你又说通讯参数没变化
后者对照程序查---适当修正

楼主:
呵呵,你想多了
屏坏了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啦

楼主:
问题是比较奇怪的
连接CP1E-N30DR-A的plc也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