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请问各位高手,PLC是西门子S7300,变频器是施耐德ATV71.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的AI+和AI-,除此外就是电源线和逻辑输入线,请问这是什么通信方式呢?

网友A:
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接到变频器的AI+和AI-

这个就是模拟量控制转速  开关量控制启停了

通讯的话一般都是485 看变频器485接线端有没有接线 没有接线就不是通讯形式

网友B:
0-10V 或4-20MA

网友C:
模拟量控制信号AI+AI-,由西门子PLC发出,直接控制变频器转速,不牵扯通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其他通信电缆接到变频器上了,变频器的通讯端口是空着的。请问那可以肯定是没有通信形式了吗?

网友D:
变频器端口空着就没有通讯什么事儿了,PLC只是给变频器模拟信号以控制转速,可以看成外接一个电位器之类的。

网友E:
这叫做“端子通讯”。传统的模拟量和开关量控制如果也叫通讯的话,一般就叫模拟通讯,由于走的是端子连接,所以就俗称端子通讯了。

网友F:
一楼的模拟量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追问这种端子直接传递信号,也要在PLC里设置主从站对吗?谢谢。

网友G:
都接模拟量了,那不就是点对点的了没啥通讯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都不通讯了肯定不需要设置站号了,你就把输入那个模拟量当成电位器去理解呗,只不过电位器多了根电源。。

网友E:
回复 楼主:
信号端子控制,PLC无所谓主从了。PLC就是主,是变频器的上位。

网友I:
就是模拟量控制,说不上是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小弟我真是受教了。由于是在国企工作,请教老同志们没用,因为他们都不懂。所以很多东西都只能靠自学,下一步想把PLC里的程序仔细研究学习。不能像他们那样混日子!!!!!!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J:
什么国企啊 ,,这么爽

网友K:
看它接在什么地方嘛 端口都有名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端口是空的,没接通信电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很好的想法。加油!
其实当一个学生毕业踏出校门开始,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走向工作岗位和社会,全要靠自学习了。如果不能自学习,那就一事无成。特别是自动化专业,学校学的东西,刚一工作就可能落伍,需要知识更新。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自动化的基本原理不会变。所以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你要不断地学,才能不被日新月异的知识更新换代所淘汰。
只要热爱自己的专业,保持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求知欲。相信你很快就出道了。

网友L:
看你这个应该是没有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只是使用的外部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