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1、电气安装中质量通病问题对住宅工程质量的影响

1.1 电气安装施工质量对建筑结构的影响某住宅为了固定顶棚上的一个吊灯,需要在楼板缝中从上向下安放一块木砖,但因施工顺序或木砖尺寸不合适,致使安放木砖处两块空心板被砸坏露筋,破坏了空心板的主筋结构,对整个主体结构产生很大的危害;再如,某住宅楼配电箱预留在楼梯梁下的承重墙上,承重墙局部承压能力不够,无法承担上面几层楼梯的重量,形成了严重的隐患。

1.2 剔槽埋管直接影响墙体承载力和强度剔槽埋管是电气预埋不到位而常见的补救措施,在建筑工地上屡见不鲜,但是如果操作不当也会直接影响墙体的质量,在施工中曾见240mm墙两面同一位置横向剔槽的现象,这无疑等于在砌体上横切一个断面,致使砌体的承载能力和强度受到严重影响。还有剔槽边缘不整齐、斜开槽等不规范施工都对墙体的强度造成严重威胁。

1.3 影响墙体外观效应和使用功能剔槽埋管破坏了墙体的平整度,影响墙体的外观效应,接线盒预埋不到位,插座高度不统一、开关安装位置不合适等不规范施工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给住户带来诸多不便。

1.4 火灾隐患
(1)电气线路开关电器安装存在的火灾隐患。一是电气设计保守,负荷设计裕度小再加上施工质量问题,出现开关电器的导线压接松动或接触面不够,接触电阻过大造成发热而酿成火灾。二是产品质量问题,性能指标达不到设计要求,存在火灾隐患。

(2)电气管线安装存在的火灾隐患。一是普通硬塑管直接敷设在可燃吊顶内。二是导线配管不到位导线接头外露构成火灾隐患。

(3)照明器具安装不当造成火灾隐患,如灯具选型不当或把表面温度高的灯具设在可燃装饰物或可燃构件上。

2、电气施工中质量通病问题产生的原因
(1)设计单位从事电气设计的人员实践经验少;对设计规范的理解不统一;由于赶工期,缺少节点的详细设计,设计图纸部分作法不明确。

(2)承建单位从事电气安装施工的人员质量意识淡薄、素质低。有的没有电工特种工种操作证,有的雇用临时工参加电气安装。对设计图纸领会不深刻,甚至看不懂图纸,根本不具备承担电气安装工程的技术能力;还有的承建单位,从事电气安装工程的人员管理不够,就由土建施工员代管,结果往往成了代而不管,达不到电气安装工程的质量要求。

(3)电气预埋和电气穿线工程脱节。预埋由承建单位民工承担,穿线由承建单位电工完成,预埋线管的走向、分线盒、预留洞有时根本找不到,有的线管在打圈梁时被堵死,这就势必导致剔槽、砸楼板等野蛮施工行为的发生。

(4)电气安装人员岗位责任心不强,没有遵纪守法意识,视建筑电气安装施工规范而不顾,电气预埋中不负责任,给下道工序造成施工困难。如120mm墙下预埋管问题,按施工规范要求,应沿分线盒用粉笔由上向下沿尺杆垂直划线,宽度和深度按敷设各线管直径确定,用微型石料切割机定出所切深度,分别沿两边线切开,用此法剔出沟槽省工、省力,对砌体强度基本没有影响,而实际电气预埋中120mm墙剔槽存在严重问题,有的用瓦刀左砍右砍剔成边缘不规则的大槽,有的把120mm墙砌成通缝,有的干脆不在120mm墙上装开关,而把卫生间120mm墙上的开关和内墙1.6m插座放在一起,把厨房120mm墙开关放在距门较远的内墙上,这种违反施工规范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既破坏了砌体强度,也给用户带来很多不方便。

(5)土建、电气两个专业配合不够。电气预埋施工人员要求土建预留的洞,土建施工人员不按设计要求配合电工完成,致使许多配电箱的安装上下挤砖,歪歪斜斜,开关距门太远,一个房间的插座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既不美观又不能满足使用功能,给安装和使用都造成很多困难。

3、当前电气安装质量问题和防治措施
3.1 电气材料质量问题
3.1.1 配电箱
(1)配电箱内使用不合格的空气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开关。工程中使用假冒名牌的空气断路器和漏电开关的情况较多,许多配电箱内的空气断路器和漏电开关的型号或额定电流值与设计不相符,将开关改小的较多。有的甚至把设计为漏电保护开关的却选用了空气断路器。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对人身安全与电气用电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2)电箱内进线与各回路出线相比线径截面偏小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住宅工程中,设计总表箱内每户总开关的出线回路为10mm2,但其上级回路却只有6mm2,这样容易给施工人员造成错觉。盲目增加负荷,造成进线过载发热。形成火灾隐患,所以应根据设计出线回路线径大小来选择箱内接线线径,并且配电箱到现场后必须仔细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坚决整改。

(3)动力、照明、插座箱箱体钢板、塑壳的厚度不够,影响箱体强度,耐腐蚀处理也达不到要求。

3.1.2 电线、电缆及其他材料的质量问题质量问题

(1)电线、电缆的选用不符合规定要求,许多单位为获取高额的利润。而购进一些质量较差的电线、电缆。这些电线、电缆的铜芯直流电阻率达不到要求。影响导电性下降。有的甚至连载流量也达不到标准要求,造成运行时易过热,并诱发电气火灾。

(2)电线、电缆的绝缘材料不符合要求,耐压试验不合格,绝缘层容易击穿老化。部分施工单位还出现有使用普通电缆代替阻燃和耐火电缆等。

(3)埋地用的镀锌钢管使用薄壁管,金属桥架质量较差,镀锌层达不到标准要求等。

3.1.3 预防措施

(1)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建设程序,应将工程承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不得支解或违章发包工程;应依法对工程的施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竞标。

(2)为防止因材料造成质量问题的发生,关键是要制定并落实严格的材料进场报验制度,对工程所用的主要电器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进场,必须具有中文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其规格、型号和性能检测报告等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材料进场严格执行报审与进场验收制度。在各方检查确认后,方可在工程中使用。

(3)对涉及电气安全的重要项目,如电线、电缆、空气开关、漏电开关、母线槽等重要的电气材料,应根据具体情况对材料进行监理见证送检或监督抽检,合格方可使用。
3.2 电线、电缆导管敷设
3.2.1 电线、电缆导管敷设存在的问题
(1)电线管明敷暗敷时。线管弯曲半径太小。出现弯瘪、起皱,管子在转弯处不按规范装设过线盒。

(2)镀锌线管安装时不跨接地线或接地不规范:使用金属软管不跨接地线和金属软管的使用长度不按规范要求,乱拉乱接。

(3)镀锌钢管和薄壁钢管的连接采用对口焊接或套管熔焊连接,这样不仅破坏了钢管的内外的镀锌层。缩短了线管的使用寿命;另外,焊接还可能在钢管内表面形成瘤结,电线穿管时易被划伤,影响绝缘效果。

(4)JDG管的紧钉连接不符合要求,套接紧钉连接技术是现在电气管道施工中的一种新的钢管连接技术,它是通过连接套筒的紧钉螺钉起接地作用,无须跨接地线,施工快捷简便。但施工单位使用一些厂家生产的紧钉螺钉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紧钉螺钉拧转力矩达不到要求;起不到应有的接地效果;还有一些紧钉螺钉其螺帽根本拧不断。

(5)建筑物顶棚内采用PVC管敷设电线。尤其是许多装修工程,在吊顶内使用PVC管敷设电线较为普遍,按照(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规定,建筑物顶棚内必须采用金属管、金属线槽布线。

(6)暗敷在墙内或混凝土内的PVC管埋设深度不够,在楼板内预埋敷管交叉太多,现浇楼板内敷管集中成排,影响土建施工和结构安全。

3.2.2 预防措施

(1)电线管明敷或暗敷时。管道的弯曲半径应严格按有关规范施工。镀锌钢管和薄壁管内径小于25mm的可选用不同规格的手动弯管器,内径大于32mm的钢导管应用液压弯管器,PVC管根据其内径选用不同规格的弹簧进行弯管。

(2)镀锌的钢导管、可挠性导管和金属线槽不得熔焊跨接地线,应以接地卡跨接,两卡间使用不小于4mm2的铜芯软导线。金属软管的使用;照明系统不大于1.2m。动力部分不大于0.8m。对于JDG管的紧钉螺钉连接,应严格选用合格的产品,并全部将螺帽拧断。

(3)在天花吊顶内禁止使用PVC管布线。电线导管在墙内暗敷时,管子外表面距墙面不小于15mm,保证墙面沿管子不裂缝。在楼板内预埋敷设时,应尽量避免交叉。对于管道较多处,禁止成捆敷设,应将管道成排分开间隔放置,减少对楼板结构的影响。

3.3 导线连接
3.3.1 导线连接存在的问题
(1)大部分工程中的插座回路的接地保护线为串联连接,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当串联线路中间一处意外断开,则其后所有插座将全部失去接地保护。

(2)多股铜心线连接不搪锡,这样连接易造成线芯与线芯之间、线芯与连接端子之间连接不紧密,运行久后易氧化,使接触电阻增大,产生过热现象,甚至引起火灾。

3.3.2预防措施

(1)为解决PE线的不串联连接,可以把PE支线与干线并联,用T型接法绞接6圈,然后在绞接处搪锡,再包缠绝缘胶布,即可达到规范要求,对于线径较小的,也可以通过压接来实现。各支线应采用压接或绞接后搪锡连接。

(2)多股导线的连接,宜采用搪锡铜接头压接,对于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应将线头焊锡后再和端子连接;对于截面积大于2.5mm2的多股铜芯线,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接续端子与设备的端子连接;多股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应拧紧搪锡。

网友A:
需有实际安装经验,才会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