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三晶,算起时间民工价不如了

楼主(2015-07-01):
维修也是一种挑战

楼主:
整流,端子,驱动,管子,主板,一条龙烧下来,知道这样我都不修的了。驱动修好最后发现门电路74HC245D有一路也是坏的,可能就是这个先坏,最后导致一系列的故障。此IC是8路三态门反相电路,发现有一路空置,用该路代替损坏那路算是正常了。

网友A:
这么多,楼主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小功率机能收多少,在我这收三百就不错了

网友C:
辛苦了。有些东西不是钱来衡量的,至少你下回碰到这样子的,时间会短很多。

网友A:
礼拜天空调罢工了,找了个上门维修的,里面一电容坏了,换下来,要了我100大洋,心滴血。。。

网友D:
这个新的也就一千以下吧。

网友E:
三晶质量也是差的。

网友F:
说明你技术牛逼啊

网友G:
你就直接换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