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1.输出触点Y0-Y5,是否对应继电器编号Y000-Y005?
2.如果最大到Y005,那么程序中出现Y006是什么效果?是否相当于Y000?

网友A:
想来,出现Y6(允许编程的话),应当还是Y6(若无对应的端子,则不能供外部使用);或者,查看说明书。

网友B:
对于外部来说 出现y6就等于是内部继电器线圈

网友C:
楼主所述的应该是14点PLC,8点输入,6点输出,也就是说只有Y000-Y005。
尽管PLC只有6点输出继电器,但PLC内部的CPU仍然是按8点处理的,Y006就是Y006,不可能变成Y000,仅不过是没有输出继电器而已。
近年来,三菱厂家对软件进行升级,对于14点的PLC,软件可以进行识别,禁止下载,从而也就不可能出现Y006。

网友D:
三菱的机子。不习惯了。

网友E:
输出继电器的地址,没有真实的硬件地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果说想使用中间继电器,N个辅助继电器M或者状态继电器S随便你用,还没见过中间继电器不够用而去打输出继电器Y的注意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