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猜猜这是什么(答案公布)(20150703)

楼主(2015-07-01):
这是装在一个4KW伺服电机上面的,猜猜看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裸露的电路板呀

网友B:
是编码器吗

网友C:
这个真是看不出来,坐等高人。

网友D:
不会是编码器的。

网友E:
是接线端子呗。

网友F:
什么玩意啊,,见都没见过,,还是多层板得

网友G:
没见过.编码器也不可能装那个地方啊?

网友H:
这个板子有好几层嘞
功能是干嘛的??

网友I:
是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