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5-07-01):
西门子 plccpu模块外给24v供电,6A断路器老是跳闸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6A断路器接在哪里的

网友B:
不是
plc原因吧

网友C:
最好上个原理图分析下。

网友D:
确定断路器没问题吗?

网友E:
换一个断路器试一下,就区分是24伏电源故障还是断路器原因了啊。

网友F:
断路器只带这一个PLC?,还有其他负载么或者多个PLC

网友G:
给plc供电的24v电源内部短路了呀

网友H:
开关电源检查下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