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请教高手,22KW的空压机电机,直接接触器启动,有一个空气延时头,电机是三角形接法。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是星三角吧。然不成延时加载?

楼主:
就是想知道如何实现星三角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空气延时头一般时间设定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B:
就是个时间继电器,,  时间一般6,7秒吧,有公式可以算得,但我没上过学不知道啊,,,
你就不它当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是要星三角启动的。网上有现成的电路图参考下。

网友D:
22KW的我设置在5-10m这个范围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看星型接法电机能达到的最高转速所用的时间就是投切时间。

网友F:
电机是三角接法?那就不可能实现星三角,工作原理得参照电路图整体分析才能明白。

网友G:
你都说了是直接启动,那么空气延时就不是星三角转换用了。也许是启动后延时加载,没图猜不着。。

网友H:
降压启动的延时用的。

网友I:
这样子生了一个时间继电器,节省了安装空间。

网友J:
‘空气延时头’是不是压力开关。应该有标牌。

网友K:
就是不能带载启动,不信你试下,带载起动不是跳开关就是烧电机

网友L:
感觉是星三角后被拆成直接启动。或原安装时没装成星三角。

网友M:
具体得看电路走向,猜测是主电机停止后散热风机延时关闭。

楼主:
后来搞明白了,就是延时作用,跟电机没关系,电机就是直接启动的,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