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引起的火灾

楼主(2015-07-01):
交流接触器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火,自己弄不好,请外面的人重新接线。花了6000大洋。

网友A:
也没个图,接线有什么困难吗?具体说。

网友B:
虽然施耐德的接触器贵了些啊。

网友C:
重新接线画6千大洋啊(就图片这点线) 其实也有点贵。。

网友D:
这样的柜子运行温度要控制,接点要可靠。

网友E:
六千包括元器件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接线这种电工的活一般不会过500元,既然是着火肯定是施耐德元器件全部换了。

网友F:
要是材料自己买2500元差不多,16件电器元件2000元,安装500元。

网友G:
6000大洋的确不便宜,接触器着火很少见,估计应该是线圈短路烧着了。

网友H:
确实有点贵。

网友I:
这种一般都是接头松动,或者短路才引起火灾,你控制柜门都是关好的吧

网友J:
接线端子没压紧、线圈吸合不到位都有可能,6000啊,不错不错,我感觉有奔头了。。。

网友K:
接触器触点烧熔无法脱开导致起火。
我这的施耐德接触器出现这种现象都好多次了,电机断路器作用不明显,不知是不是施耐德这个货不行还是咋地,ABB的就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L:
学习先,我的也要检查了

网友M:
触点粘合了或者线松了都有可能

网友N:
应当是没有接好!!

网友O:
你那是不是灰尘很大啊 ,,如果是就换固态继电器吧 ,,不然还要花6000

网友P:
这个价位有点贵哦,还是用固态的吧,还省心,省电。

网友Q:
电气火灾最危险了。只要一用灭火设备,所有的器件就全完了,整个柜子都得报废。如果不救的话,火势蔓延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既危险,损失也大。是天灾还是人祸呀?都必须要严格检查,杜绝隐患。

楼主:
电器就换了一个交流接触器,那个热继电器还是我后来加上去的,控制电机不能没热保啊.

网友R:
接线有点贵啊

网友S:
请教:右边挨着线槽从上到下那一排接三根线的是什么呀?

网友T:
接触器烧了,一般有几种原因:1、触头过热或灼伤,多是因接线松动造成,还有触头弹簧压力不够引起的发热;2、
线圈电压不对也会烧;3、还有的是铁芯卡住或有异物使铁艺吸合不到位也会产生热量

网友U:
5000啊  光是接线吗

网友V(2015-09-23):
确实有点贵

网友W:
光接线就花这么多钱,详情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