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客户那边工作中因输入缺了一相,导至三台中的两台机器出现下列描述的故障,带电机和轻载的话可以开到15HZ,再往上调频率的话就会出现停机,不跳保护,电流不大30A左右,而且输出平衡,再按开机,还可以起动;要是只带电机不带负载,可以开到50HZ,但过几分钟就会出现停机,也是不报故障。再按开机,还可以起动;这两种都是没跳保护,但故障记录里会有过载报警,用电流表和变频监视里的电流都不大,这中以确定电流是不大,把正常运行的那台的控制板和这两台的故障机控制板调换后,故障还是一样,正常运行的电机也调换过,问题依然存在。现在机器客户还没有给我拿过来,我想既然电流显示正常,霍尔电流检测部分应该没问题,感觉问题应该在驱动部分,机器回来了之后我要主要检查驱动波形的问题。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前辈们啊,请指点一二!谢谢,现在好期待这两台机器回来,我想弄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老大,查查整流桥呀。估计烧断了一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查查整流桥呀。估计烧断了一臂。
刚忘记了说了,我让客户拿万用表测母线电压了,从开机到它自动停机时母线电压都显示没有变,正常的啊,机器回来时我检查一下

网友A:
又看了一遍你的描述,感觉还是整流部分可能性大,希望解决了告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你的描述,感觉还是整流部分可能性大,希望解决了告知结果。
非常感谢,机器回来修好后,我会把结果发出来,谢谢

网友B:
把缺相补上不行吗?

网友C:
缺相保护为什么不启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缺相已经恢复了,又出的这些问题

楼主:
上午又看了下说明书,是有输入缺相保护的, 可按1楼所说整流一路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回来看一下输入缺相保护是在输入测哪里,一般的在输入的三相铜排上取的点,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像1楼所说的那样,不会跳缺相保护。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用示波器看的瞬时跌落,万用表无法检测。

网友E:
之前有一台台达变频器 工作中频率自动下降 几秒钟然后又自动恢复

找别人修了没修好 直接换新了 还好功率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台要看电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之前有一台台达变频器 工作中频率自动下降 几秒钟然后又自动恢复

找别人修了没修好 直接换新了 还好功率不大
这个30KW有维修价值了,如果是5.5KW以下的直接扔了换新

网友F:
应该是正流问题

网友G:
真是神奇的故障!期待楼主的真相

网友H:
波形改变了,三相的波形不协调了

楼主:
不好意思了各位同仁!客户忽悠我说是给我送来,可等了一个多星期了也没送过来,估计让别人修了!我也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可真没办法了,看下次能不能碰到这样的问题吧,也希望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同仁解答到底是哪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始有终,赞一个!

网友I:
检查大电容可能有问题了  光耦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