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改有问题吗?

楼主(2015-07-02):
有一台简单的设备, 就一台电机和一个照明。
控制系统是220V电源, 没有5根线, 地线没接。
里面有个变压器50VA,是220V或者380V电源变36V供照明的。
我把原来的220V电源改接380V电源, 原来的220V接入点正好有220V输出, 相当于自耦变压器吧?  接控制回路电源。
原来的零线改接地线。
控制回路负载就一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指示灯,应该是几十毫安吧,但是估算了一下也有10来W, 看来照明得改成3W的LED灯泡才靠得住。

网友A:
看不明白?是不是有三相380V电源,380V的接触器,变压器 ,36V的灯,要220V干什么?

网友B:
220的绕组接到380,你不怕变压器烧了吗?

网友C:
这样改没问题的。

网友D:
没看明白为什么改造

网友E:
我也认为可以。

网友F:
完全可以,变压器这是这么用滴

网友G:
里面原来用了机床变压器呀!
220V绕组可以输出30W左右,接触器在10W左右,你还可以安装10-15W的LED220V灯具

网友H:
拿原来的零线做地线用,还是很危险的。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是不是有三相380V电源,380V的接触器,变压器 ,36V的灯,要220V干什么?

220V的接触器和指示灯。   要不换380V的接触器也可以, 指示灯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原来的零线做地线用,还是很危险的。不可取。

你没看明白,只有4根线到设备, 地线是到了开关箱的,只要换接就行了, 我打开开关箱检查了,其实原来接的是地线, 但是设备做零线用了,所以那里没改,只改了设备。

那个接220V的本来是接电源的,改用来接负载,从来没这么用过,所以自己也没把握。

网友H:
回复 楼主:
哦,只要有地线就行,把零线和地线分开走。

网友I:
每问题的,零线不用,接上地线不就好了.

网友J:
好的!聪明

网友K:
我想问下你为什么不把接触器换成36V得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下你为什么不把接触器换成36V得算了,,

不如改380V省事, 好买一些,36V是非常用的接触器,附近没得买。

网友L:
回复 网友A:
不但没问题,实际更安全,前提是变压器加保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