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5-07-02):
我用VFD055C43A,设置200HZ时,电压380V,但当实际200HZ时,电压只有240V,如何才能达到380V,急

网友A:
设置V/F曲线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查看01-00到01-08的参数设定

楼主:
我设置情况01-00:250;01-01:200;01-02:380;

楼主:
这样设置,得到的电压就偏低

楼主:
请问怎样设置好,我做的是定频定压的,不做调速

网友C:
你可以自定义V/F试下。

网友D:
如果有V/F曲线自定义,就可以了。没有自定义设置,那哟看电机的数据是怎么设置的。把电机的额定转速(频率)点设成额定电压才可以。

网友B:
01-00:200;01-01:200;01-02:380  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吧,最高操作频率就是最高给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