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一、首先安装微软的ACCESS软件,安装过后建立数据库,数据库建立在工程文件夹的SQL文件里

在SQL里建立数据库,数据库名 db.mdb,在数据库里建立数据表,表名和字段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义。
注意:表名和字段名不能用数据库的保留名

二、打开紫金桥软件,进入到应用脚本,使用SQL Connect函数,通过SQL连接进行连接。

点开SQL连接,弹出来如下对话框
然后点击新建按钮,进入创建新数据源,找到access;

点击下一步,选择你保存数据源文件的地址,
注意:一般都保存在所做工程的工程文件下的SQL文件里

在“文件名”里写入文件名(名字自定义),点击保存,完成
点击选择 “数据库”

然后点击 “确定”到ODBC Microsoft Access 安装界面,点击“确定”到如下界面:

选中 “文件数据源” 点击“确定”, SQL数据源描述部分建立完毕。

网友A:
在工程管理器里面打包或备份工程时,能不能把关联的数据库文件也给打包备份上,要不然给客户的打包文件,还要手动拷贝数据库文件到指定的文件夹下,有时有点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ng369
方便留个您的联系方式么?我们技术人员想就您提出的问题跟您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