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接通电源,变频器无反应,面板无显示,无电源提示灯亮,断电检查6个接线柱(W、V、U;R、S、T)和DC+、DC-的VC电压(万用表打通断的二极管状态测量),T——DC+ :0;DC-——R:0.045;DC-——S:0.062;DC-——T:0,而正常值为:0.3~0.4。请问该变频器出现问题?谢谢  请熟悉AB变频器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整流模块击穿,你在量量UVW对DC+和DC-是不是也有损坏,最好不要再上电了,变频器坏了,去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DC-为正常状态,大于0.75VDC。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c相整流已经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要怎么维修呢?是更换模块,还是什么的?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楼主提的不好,你只要问下多少钱能修好就可以了,好奇或者非专业人士必定会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好多故障起初都是苗头,就因为舍不得请专业人士导致大面积割肉,前几天有台405A的ABB直流调速器,起初就是烧保险,可用户就是舍不得请专业人士,自己买了保险,烧了20多个保险之后控制板冒烟才送修,修好交货时我特意在收据上注明并叮嘱用户一定要查励磁绕组有没有对地。第二天用户打电话说调速器不显示,去之前与用户讲明,假如我的问题我认了,你的问题你出费用,到现场一看车间原材料堆积入山,现场面板确实不亮,卸下盖插面板就OK了,接着试机运行报欠压,调整电压参数无效,问用户电机摇过了?用户说找了2个电工摇过,因为出门急没带摇表,只好再次运行,打算测励磁输出电压,刚一按运行内部保险又炸了!之后等摇表不来,拿万用表测得绕组对地。话说回来要是用户烧保险的时候请专业人士查下就不用花几千快钱了,所以有这方面问题的用户引以为戒!

网友D:
这么明显模块已经挂了

网友E:
同意7楼

网友A:
回复 楼主:
UVW好的话,不算是大问题,修不麻烦,不过要换模块,如果给别人修其实还是划算的,肯定比你换要便宜,不过这都看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