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我想把寄存器  D200到220里的数直都加5,请问用什么办法最简单方便呢,我想用变址指令写,但老是实现不了,到底怎么编的,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寄存器  D200到220里的数直都加5,请问用什么办法最简单方便呢,我想用变址指令写,但老是实现不了,到底怎么编的,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噢噢,我懂了,我没想到加一这指令,太感谢了

网友B:
这个不用变址也能实现

网友C:
程序块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数据不一样,都加5再块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