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拣选传感器 提示灯,怎么画控制输入或者怎么接线??

楼主(2015-07-02):
各位大侠,欧姆龙 拣选传感器 提示灯,怎么画控制输入或者怎么接线??

楼主:
样本上是这样介绍的,但是我没有用过。不明所以。。

楼主:
它的电路图

楼主:
自己解决了。。。。。。。。。。。。。。。。。。。。。。在输入24V+端加俩分压分流电阻 控制 输入2V左右的电压就点亮 提示灯了 断掉输入电压 灯熄灭。。非常好的一个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