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高手来解决

楼主(2015-07-02):
UPS给仪表柜供电,电源开关断开时,火线对地230,零线对地为0, 接通电源后火线对地电压降为55,零线对地175,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单相供电?
输出到负载后UPS不会报警?
楼主还是仔细理一理输出到负载端的线路吧
有没有地方接地了?

网友B:
楼主没完全表达清楚。
这些事很古老的问题了,百度一下,类似的问题多得很。
无非就是两个原因:1、相线接触不良。2、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C:
断路了会这样的

网友D:
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E:
1,地线没接好。2,输入零火线反了。

网友F:
是说供电电源的相线、中性线么,对“地”是不是对PE线。

网友G:
相线接触不良造成中性点移位

网友H:
UPS是一个神奇的电源!
外地接通且外电正常,就是外电源供电,自然符合外部供电标准!
当外电源断开,UPS等于一个悬浮电源,也就是2根电源线对地是悬浮的!
因为对地电阻不一,自然测量的结果就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UPS是一个神奇的电源!
外地接通且外电正常,就是外电源供电,自然符合外部供电标准!
当外电源断开,UPS等于一个悬浮电源,也就是2根电源线对地是悬浮的!
因为对地电阻不一,自然测量的结果就是......
赞同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