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4-20ma信号在加到plc之前,要先经过一个电流隔离器,出来之后再加到plc上,这个电流隔离器起什么作用呢,为了隔离保护plc吗

网友A:
这是为了抗干扰采取的措施,目的是网络间的电源与信号是电气隔离的。谁也别影响谁。

网友B:
隔离抗干扰的

网友C:
隔离干扰啊  ,,

网友D:
直接接到AD模块也行,有隔离可以抗干扰,提高运行可靠性

网友E:
抗干扰的常用措施

网友F:
有些问题,建议楼主先百度,查看隔离器的作用。

网友G:
这类模块,有的是带转换的,比如模拟电压/电流转换、还有一路信号输入/几路输出的;
另外隔离的作用是可以防止信号上的干扰影响PLC,同时也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H:
抗干扰,还可以对模块进行保护呵呵

网友I:
就是做到采集点与PLC之间的电气隔离,采集传感器坏了带高压电电也不会把PLC干掉

网友J:
你得看是因为什么隔离的。
信号侧也可能是本安的哦,所以要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