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我有个压力传感器 还有个AD转换器 怎么样PLC编程序?

网友A:
呵呵,什么型号的plc,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首先你的PLC要带模拟量输入才行

网友C:
压力传感器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AD模块根据信号方式接线,在编好程序下载到PLC

网友D:
将压力信号转换成PLC模拟量模块能识别的标准信号,这样PLC就能读到具体数据了。

网友E:
说清楚控制逻辑和要求

网友F:
没明白你得意思啊

网友G:
这就是模拟量读取 搞清楚信号类型 量程

网友H:
plc牌子,压力传感器输出是电流还是电压,和ad模块匹配吗,想要达到什么动作要求,你都得说明白。

网友I:
呵呵;如果你连PLC还没接触过的话,出钱找人搞定吧;

网友J:
楼主很会省事,让人云里雾里的。

网友K:
找个人搞吧,看情况估计楼主也没接触过这块!
顺便问一句:楼主是哪里?

网友L:
参考模拟量模块手册

网友M:
这个问题,让人也和你一样的不明白啊

网友N: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参照特殊功能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O:
这个应该对你有点难度,建议你从论坛上下载别人编好的程序,下来看看。

网友P:
用海为的plc和模块我帮你搞定哦

网友Q:
什么pl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