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楼主(2015-07-02):
在用电脑通过port0口和PLC连接时,当PLC的地址设置为3时,显示通讯超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右侧都已经告诉你远程地址3
还还要设为2?
故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右侧都已经告诉你远程地址3
还还要设为2?
故意的?
按快了是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NETR/NETW指令向导,指定PORT0口为PPI通讯口,那电脑是不是就不能通过PORT0口与PLC通讯了?

网友B:
检查下设置 线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NETR/NETW指令向导,指定PORT0口为PPI通讯口,那电脑是不是就不能通过PORT0口与PLC通讯了?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通过建议你可以使用2个串口的CPU调试或增加EM277调试。当然没有的话,必须将CPU处于停止才能连上MicroWin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