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安全吗?允许吗?

楼主(2015-07-02):
LY2NJ

网友A:
允许啊,,看好多都这样干,,但我认为不安全 ,,PLC坏得可能性变大了

网友B:
没错啊,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从不这么做。但现在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C:
从安全来说最好不要这样子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安全啊?这不是典型的“干点”吗?

网友E:
我一般倾向于把不同电源分开。

网友F:
搞吧,坏了也是算你的。

网友G:
应该没有事!

网友H:
两组触点之间有格栅吗?如果外部负载短路了,触点这个地方电流最大,你的PLC输入点就很危险了。

网友I:
   这种接法临时应急可以采用,如果从产品设计层面考虑的话不提倡,其一,安全性考虑,强电弱电公用一个继电器,安全系数不高,继电器插座潮湿漏电会殃及plc。其二稳定性考虑,强电电路触点火花,会影响plc输入点的稳定性。

网友J:
这样没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吗?

网友K:
这个没什么不对呀!

PLC的输入接点来检测继电器控制的灯的状态!

网友L:
这样干问题不大滴!2组触点之间安全距离足够,电压2KV都没事

网友M:
哈哈我也这样干的啊

网友N:
理解的程度不一致,想法也就有区别了,找现成的控制柜拿来看:这样的少。

网友O:
如果是我
也会这样做
但是安全还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P:
理论上可以,不过这样做的少吧。

网友Q:
在加个继电器

网友R:
肯定是允许的,但是继电器坏掉一组触点就要换继电器。这样有比较省成本?

网友S:
没问题,继电器不要用冒牌货。

网友T:
呵呵,没这么做过,是我的话就加一个中继,或是把这两个分到不同的中继上去,强电接到一个中继上,弱点接到一个中继上

网友U:
我没有这样做过.有点不安全

网友V:
呵呵 感觉不踏实,PLC输入点应该另外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触点烧坏在交流强电路中是常有的事

网友W:
会不会容易造成电弧影响PLC输入啊。

网友X:
当然安全系数低了,至于允不允许还是你自己说了算

楼主:
谢谢给位师傅

网友Y:
不安全,容易烧PLC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