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30KW变频器带15KW电机空载。15HZ-40HZ以内电流波动6-27A。除了这个范围电流都显示稳定。50HZ 9.5A 6HZ 13A电流都很稳定。

网友A:
应该是机械在此范围有震荡现象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数也恢复出厂设置了。问题依旧。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的空电机。参数也恢复出厂了。带1.5KW变频器没事。

网友B: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微能的变频器。机器太老了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电机有点问题。软件也不好,谢谢大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