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哪位大侠知道变压器会发出滋滋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啊?换了个变压器还是一样,一般跟什么有关?开关电源的电容也换了,就是一直发出滋滋的声音,显示都正常,麻烦了………

网友A:
高频啸叫。

楼主:
对啊,请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流检测回路的电容换大一点

网友C:
什么变压器啊?
谐波?

网友D:
一般来说,看看电源的震荡频率是多少?小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E: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吧?
可能振荡频率低了,低于20khz人耳就能听见,431或周边贴片电容不良也会啸叫

楼主:
谢谢,我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F:
高频啸叫很正常,一般情况下是变压器没有粘好,或是电源大。

楼主:
就是开关电源的变压器

网友G:
我今天也碰到了,是ABB800的24V板子,一个没声音,两个有声音,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H:
我刚遇见一个,后来发现是+-15V短路,检查发现有一路光耦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