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5-07-03):
三菱FX2n64mr 里面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com接x0怎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A:
程序没错的话,电源接没?

网友B:
对应输入指示灯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

网友B:
PLC的电源指示灯呢,试其他的输入点呢?或者,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注意安全)。

网友C:
com接x0怎么没有反应呢??好好想想??输出端的com?

网友D:
X0是和plc输入端com接?PLC电源接没?开关拨到RUN状态没?

网友E:
换一个输入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全部不行

网友F:
把你的接线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G:
有报错吗?
电?是否运行

网友H:
无图无真相,确定接对线了吗

网友I:
楼主还是把你试时的图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J:
输入都没有反应,你PLC是坏得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X0是和plc输入端com接?PLC电源接没?开关拨到RUN状态没?
首先你要给plc通电,检测输入端的时候不在乎plc是run还是off状态,还有就是你的输入端接的是输入端对应的com端口。

网友C:
楼主怎么不见了,上清晰图说明更简单。

网友L:
用电脑监控一下程序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K:
呵呵,楼主要问的是输入还是输出问题,标题是问输出问题,内文确实输入x0接通不亮,若是输出的话要加外部电源才可以的哦

网友M:
如果全部不亮证明内部供电有问题。检修一下吧

网友N:
如果你的是欧版的,那么公共输入端标的应当是S/S;
没坏的话,除非你的I/O板上线路改过了,把亚版的改成欧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