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s7-200与变频器结合使电机七速运行!跪求大神指点(变频器是ev2000)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带多段速运行啊

网友B:
plc的七个输出点连到变频器的七个速度控制点,在把公共端连上就行了。

网友C:
先把变频器的说明书读一遍,不行就读三遍。

楼主:
具体要求是这样的,按下启动按钮变频电机反转以3HZ启动,3s后以5HZ低速运行运行3s后在以20HZ运行,运行3s后在以40HZ运行, 运行3s后在以60HZ运行, 运行3s后在以35HZ运行, 运行3s后在以25HZ运行, 运行3s后在以10HZ运行。加速时间为2s,减速时间为2s。按下停止按钮立即停止。要求在端子模式下运行,参数已但写好不允许随意修改。

网友D:
第一查看变频器用户手册,设定变频器x1-x7  7段速的速度和对应的输入端子号
第二根据你自己的控制需要,编好程序。程序里面设定的Q0.1-Q0.7为7段速的输出点
第三找到plc公共端和变频器公共端连接好,然后Q0.1-Q0.7接到变频器端子x1-x7上。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什么变频器这么牛X,有7个速度输入点?

网友F:
什么设备,要求七段速运行!

网友G:
7段速这么多啊。
用模拟量吧,直接写程序模拟量给频率吧!

网友B:
呵呵,特意看看两个变频器的说明书,的确没有七个速度端子,一般只有四个,通过编码能有八个速度。误导了误导了。

网友H:
有四个多功能输入端子可以做成15段调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G:
变频器对应七段频率在变频器中设好!最低频率3hz,启动就3hz。
1)PLC中做个每30s秒冲自加1程序MOVE到QB0上,qb0=1就对应多段频率1,qb0=2就对应多段频率2,以此类推。当自己加到7了就停止自加,保持多段频率7
q0.0、q0.1、q0.2接线对应X1/X2/X3
停止时复位QB0=0

2)每30s秒冲自加1,每次得数一一对应k1、k2、k3输出都列举出来。
不知道这个思路合适不?

网友I:
作业题都喜欢整多段速的。

网友J:
三个点就行了

网友K:
楼主这又是作业题吗?

网友L:
用海为的PLC 我给你写,走485通信2根线搞定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C:
这个对,把手册看清楚,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