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如何选热继电器

楼主(2015-07-03):
这种电机如何选热继电器
电机为750W,震动电机。

网友A:
选择热继电器与电机类型关系不大,主要看名牌上额定工作电流,根据电流值来选择热继电器。没有铭牌,就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经常烧振打电机啊,这个貌似在使用上要注意些。振打电机一般不必要常时间工作,否则振打效果起不到还经常烧

网友C:
小电机就是很麻烦,很小的热继电器也不一定可靠。

网友D:
通常一倍额定电流

网友E:
直接使用电动机启动器试试,这个可靠性要比继电器强点!

网友F:
以前一直烧震动电机

网友G:
这么小的电机直接配个适当的空开应该就可以保护了吧。

网友H:
建议楼主安装EOCR
这个有过流 空载 缺相 三相不平衡
等保护功能
我们公司的电机类设备都装了
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I:
根据电流值来选择热继电器

网友J:
都说的很好,电机热继的选择是电机电流,所以,只要知道它的额定电流值,选热继是易如反掌。

网友K:
比电机额定电流大一倍就可以啦

网友L:
振动电机选热继和普通电机一样的啊。

网友M:
电子式的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N:
整定值要调的。
2倍以下运行电流选器件,小点也可以,太大了就不好,可能不在最佳量程内。
开机测电流,调小整定值直至保护,按此时的电流乘以1.2-1.5重新整定。
具体倍数可按实际需求来搞,负载不一样会有区别。

网友O:
我们一般就按额定电流来设啊,,大了容易烧

楼主:
回复 网友L:
电流可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P:
热继电器电流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啊。

网友Q:
弱弱得问下,你们设计选型时候单相电机加热继么??

网友R:
用个电机启动器,自带热保护的行不行?

网友L:
回复 楼主:
那就按实际电流取呗。

网友S:
回复 网友A:
对的,还要看是单相还是三相

网友T:
高频震动器做桥梁用的

楼主:
这是三相电机,启动电流9个,稳定后可达4个。卡表卡的,也不知准否

网友U:
主要看瞬间启动电流,才能确定过载电

网友V:
经常用施耐德的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W:
直接用电机专用电器得了,热继电器不可靠

网友X:
一般设计手册都有。。。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P679

这个应该有点帮助。。。。
但就和10楼版主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