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看论坛有不知人机界面访问PLC那些寄存器,特别是一些没有源程序的文本,大多是采用PLC 监控 查看,但有的PLC没有多余的通讯口,能不能用PC 直接查看呢,结合廖老师的《《串口通信调试软件》》  利用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A:
PLC可以扩展个通讯口的。而且如果是同一厂家的PLC和触摸屏有穿透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撇开PLC想用通用的USB转串口 在电脑上 查看。

网友B:
设好数据,文本可以拿下去,连接电脑监控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下去如何监控?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B:
自己设定不同的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