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想知道PID 与APR 应该如何模拟才能出结果

网友A:
pid不能离线模拟  下载到plc才行  结果由你的参数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下载到PLC中的 可是没结果出来么   输入有了  就是没输出

网友A:
你可以详细看下手册 应该是你参数没设置  还有寄存器不能有冲突

网友B:
参数设定对了  应该有的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