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今天修一块F740-7.5K的驱动板,顺手把通迅波形拍下来了,遇到通迅故障的可以参考下

还有随手测了M62301FP 2脚和3脚波形

用万用表测8和12脚,表笔干扰会误报低电压

网友A:
这个波形作用不大吧,替换简单。有2个光藕波形没有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不会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测一下怎么知道就是他坏了呢?
另外两个光耦,一个是上电一瞬间通讯用的,另外一个是报警的

网友C:
学习了!有机会用上!

网友D(2016-07-28):
我试过了测不到
一测就到OC2

网友D:
请问作者是在有频率运行输出下测的吗

网友E(2017-10-30):
请问,三菱F740-18KW驱动板程序24C01程序能否传我一份?感激不尽:463392836@qq.com

网友F(2021-09-26):
三菱F740-18KW驱动板有??24C01
原来我孤陋寡闻了
丝印L10A BR24L10AF 等同24c01 罗姆公司是哪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