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有一水泥窑主传电机功率为250kw,额定电流为462A,现选择施耐德ATV71 400KW变频器,连续输出电流为780A,当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AO反馈电机电流至DCS时,DCS的最大量程应设置为多少的?

网友A:
变频器中电流最大量程是多大DCS就是多大了了。对应

网友B:
两边量程肯定要一样啊

网友C:
量程对应就好了吧!

网友D:
像这样的功率,一般变频输出模拟量电流值时,AO输出10V或20mA对应的应该是1000A

网友E:
这要看施耐德的变频器对电流的规格化是如何设置的。一般是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等于100%,超出部分,属于过载(大于100%),折算到输出AO,如果是0-20mA,就对应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机过载倍数来定。或者按4楼提示的办法设置,也不错,比较容易读取,无需换算,直接读数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