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控制,有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5-07-03):
这2个图有问题吗 PLC方面怎么接,搞不定

网友A:
图没看出问题,工频需要热继,变频不要的吧。

网友B:
图上是不是就只给PLC提供一个24V电源么
不知道都有变频器了还搞这么复杂干什么?想知道下这样搞的好处!!?
也不怕KM1坏掉了把变频器搞烧了!!

楼主:
恩,PLC是24v的。 领导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工频状态我又加了

网友C:
图中为什么有两个KM3线圈?有问题哦。

网友D:
你这图少,少变频器部分的图啊

网友E:
没明白你想要plc做什么动作。

网友F:
这是PLC控制星三角启动,PLC输出两点串联在停止上,启动按钮改为旋钮,闭合,就可控制。还可加手动控制。

网友G:
楼主是想用PLC控制吧?把你第二张图编下程序就行了。很简单的。点数也不多。

楼主:
这个没注意到

网友H:
程序里可要把互锁编的完善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怎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我把剩下的画完去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本地 远程,变频  工频。MODBUS通讯也比较头大

网友I:
领导要求PLC是24V,是成本低还是不会电击亦或是不会烧坏东西呢?
变频器输出部分不要通过热继电器,因为热继电器本身就是一个故障源,而且变频器输出的电源因为含有高次谐波,且在同样负载时比工频运行电流大,还有就是变频器运行时没有看到外加独立散热风扇(变频器驱动在低速时电机电流不变但是频率变低,也就是发热量不变,但是转速低了电机自带风扇风量急剧减少导致散热能力急剧下降,一个不好就会烧毁电机)

网友J:
要PLC干什么啊 ,,看啊

网友F:
你是要把电路图编程PLC程序吗?有星三角电路,怎么有变频器?看不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之前有人说了,我已经改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多时候不是那种好用哪种,而是看别人的要求。这个要求有点多, 搞的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发的是变频工频转换,星三角是工频时带的。还有PLC要加自动手动,最后再搞通讯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是变频工频时,变频怎么控制

网友K:
变频器不是有工频/变频切换功能吗?

网友L:
其实 楼主不知道你想达到什么效果,这样真不懂你想要什么

网友M:
是不是得加继电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