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搬运机械手,用什么方式控制呢?能实现插补吗?请教

网友A:
看你想用西门子哪款PLC了?如果是200smart,可能有点悬,如果是300或是400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B:
没有相关的经验,瞎猜的:可以使用专门的运动控制器,或者价格昂贵的模块式PLC。

网友C:
还是用国产的永宏 最好是用松下 因为有支持6轴的 但只能直线插补 经济

网友D:
国产信捷的plc也可以,最多支持10轴,或是基恩士的加扩展模块,也蛮好用的,可以实现直线插补

网友E:
海为也可以

网友F:
松下的fp-xh.一个plc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用300或者400,还需要选什么吗,能大体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西门子的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6ES7315-6TH13-0AB0是属于s7-300的吧?

网友A:
上西门子的官网或是打西门子的400客服比在这问管用。

网友G:
400用不着,S7 315T是专门的伺服控制PLC,支持多轴联动。另外还有一种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器,叫:SIMOTION,针对多轴联动的控制更是无所不能其及。相比之下,315T应该是相对便宜。

网友H:
选西门子。就等于找死!
要求简单稳定,选基恩士;
要求性价比最高,选信捷;
要求做复杂动作可以示教,选用固高运动控制系统;
要求编程简捷,选用三菱或者欧姆龙;

网友I:
5轴要插补,西门子价格很高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5轴要插补,西门子价格很高哦
已经不是很高的问题了,而是西门子根本达不到!
个人建议还是选用固高运动控制系统为佳,系统自带机器人示教器和机器人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请问这种关节型的控制可以用PLC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控制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关节型的控制可以用PLC实现吗?
固高机器人系统就是针对串联型6轴系统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固高的控制系统是用什么语言编程的呢?

网友H:
运动控制卡是G代码,但是轴6机器人系统是基于C写的面向对象实时控制的语言,你可以根据你的基础选用

网友H:
固高资料,部分你可以在百度文库下载,详细的你可以向固高索取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您

网友J:
回复 网友D:
你好,直接PLC就可以带动6轴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J:
直接不行,要加扩展模块,国产的可以直接带动6轴以上的,西门子的,三菱的都要加定位模块才可以的

网友K:
这个机械手很控制吗?

楼主:
如果是四轴关节型的三轴直线或者圆弧插补,可以用plc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