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比如 A 圆弧走到 B,然后直线 走到C , 在圆弧插补走到D  然后换工件 按一下启动 继续以上动作。
问了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不买机械手, 可是设备改造 买个机械手都可以重新买个机器了。
难道走数控系统?靠G代码?哪位大神 给点意见啊(最好做过的) 不然下个星期一 会非常难过的。。。

网友A:
能达到示教器的功能方式?这个看看其他朋友的说法

网友B:
你这个走圆弧走直线,要求带插补系统,造价不便宜!
用三菱Q系列DD75P4等模块可以达到,但是价格不菲!
建议用运动控制卡

网友C:
想使用几百或者千吧块钱的小点数一体式PLC主机就可以实现数控系统的圆弧插补,曲线插补,螺旋插补等等复杂的运动控制算法,是不可能的。那么厂家的高端模块机或者运动控制器的市场就会被自己的低端货给抢掉饭碗了。

网友D:
楼主可否详细一点或是图纸我给你看看。
我是卖海为plc plc可否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E:
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了,几千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终是星期一   没有给出方案,让老板鄙视了。。。

网友F:
麦格米特的PLC,直线,圆弧都可以,还有类G代码,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随便扔个几万块钱的模块机方案不得么?非要钻牛角尖想用便宜货去实现极端复杂的控制?
老板做梦都会想着自己的手下员工能像神仙变魔法一样用购买奥拓的钱去为自己购买奥迪的顶级豪华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报了一个 运动控制器卡,加PC方案,7万,自从 4万块 改造 一个 连续冲自动线 成功以后,觉得4万块就可以了。表情 所以被鄙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