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自同行的进来看看吧!我介绍一下,我在一家泡沫工艺加工厂做维修工。本人十分愿意与大家交流泡沫成型工艺的程序编制,刚学三菱不久还望个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请介绍一下工艺流程和技术问题等,大家才好讨论,互相学习,不然、、、、

网友B:
做食品保鲜盒的?

网友C:
若熟悉了动作流程,可以试编程序。

网友D:
楼主该不会是广州番禺工作的吧

网友E:
是新研发的生产设备?还是在原有的生产设备进行技术改进?
PLC是否能够胜任去控制楼主公司的生产设备,需要进行预先评估楼主公司的生产设备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

网友F:
先讲讲有什么工艺要求吧,动作流程是什么

楼主:
工艺嘛是这样的,通过一个按扭x00做为启动,一个暂停安扭x02可以控制机器暂停。还有热继电器x04保护电机,电机用来升降模具用的。有两个行程开关,一个x06是下降时碰到电机就停,另外一个x08是上升模具是碰到电机就停。还有就是有两个压力表,一个是x10是控制固模压蒸气的,一个是x12是控制移模蒸气压力的。按下启动按扭x00就开始合模具,同时开料枪y00,等合模下降到行程开关x06时入料y02打开y02是可以用触摸屏调多少时间来控制的,时间到就关闭。进入预热1时蒸气阀门y03打开,固模进气口阀门y04打开,移模进气口y05打开,预热1也是可以用触摸屏时间可调的,如果时间到y03,y04,y05关闭,然后就锁模锁模也是触摸屏时间可调控制的,时间到就预热2,y03,y04,y05打开,预热2时间触摸屏可调,时间到关闭常开的固排开关y06,移排开关y07,不让蒸气跑掉。下一步就是固模加热或者移模加热,或者固模移模同时加热方式,触摸屏有工艺选择里提供选择,如果选固模则y03,y04打开,y06,y07关闭。当压力加到碰到固模压力表x10时转入移模加热。如果选择移模加热就y03,y05打开,y06,y07关闭。当压力加到压力表x12时转入固模加热如果选同时就y03,y04,y05打开,y06,y07关闭。然后上面其中哪种完成后进入主加热时间可调,时间到就保温,保温有时间可调,时间到就排汽,排汽时间可调,时间到就到下一步水冷y08,y04,y05打开。y04,y05可时间调节。时间到开吹气,吹气可选择固模优先吹气或者移模优先吹气或者同时吹气脱模方式,吹气时间都可调节,脱模吹气完等待下-次按启动按钮整个工艺就是这样的。触摸屏可选择自动模式和半自动工作方式,还有中断方式。

网友G:
这应该不是很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还没编过,但工艺十分的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般就做些音箱护角泡沫,淘瓷包装类泡沫。我是初学三菱plc,但泡沫成型工艺很熟而已,编程还是刚学,望大侠多多指教编程方面的技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工艺我特别清懂,但是还没有编过一次,还没经验不知怎么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潮州的,现在刚学三菱,还不会编写程序,但泡沫成型工艺很熟。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H:
没有很特殊的工艺,基本上所有PLC都可满足

网友I:
这个没什么难度   自己先编编 不懂再问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不知怎么下手三菱基本知识有一点点,还不会应用。试试看不懂我再上来问大侠!

网友J:
一般看了工艺流程文字后,画个文字状态流程图,然后在画步进状态图,最后把步进状态转成梯形图,触摸频编程是设定定时器d寄存器读写bin,bcd方式及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大侠指!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大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