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两个气缸运动的机器,是移印机。不定时定点卡死机。有时候半个小时卡了,死机,有时候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卡时动做地点不固定。该换的感性开关换了查了。版也换了,故障依旧。搞几天了,怀疑发热问题导致,拆了盖子露出板子一下午没问题,是不是那几个管子距离近了,散热不好导致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管子应该需要加散热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摸了是有温度的。有点烫手。五月份出现过这种情况,别的机器上,也是搞了几天,最后安上去好了,到现在没在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摸了是有温度的。有点烫手。五月份出现过这种情况,别的机器上,也是搞了几天,最后安上去好了,到现在没在出问题了。
那只管子发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有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6个应该没有全用上。

网友C:
也许设计缺陷,加装个轴流风机,看能否解决。

网友D:
气缸卡死,与板子有什么关系?
如果电磁阀是中间封闭的,在运行过程中停机了,也不叫气缸卡死,这叫电路故障。气缸卡死是指电路在接通状态下,气缸不动。
所以先要弄清楚,到底是卡死了,还是电路故障了?

网友E:
8楼版主的思路,很值得楼主参考呦。电机卡死,为什么会卡死?什么现象?可能的原因?如果用经验的话,很容易盲目的换件,老虎扑食就三招,三招一过,问题依在,就没辙了。只有抓住现象,用原理分析可能的原因,才不会盲目的出招。而是有方向的寻找故障点。

网友F:
我没看懂
是气缸问题
还是控制气缸的板子问题?
气缸卡死看看膜片坏没有
调节阀有没有调好
压缩空气含水吗?内部有没有异物
运动部件有没有变形

如果是控制板子故障
就如你说的温度实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电机,就两个一个板子控制两个气缸,有两个行程开关,四个舌璜管开关而已。有两个缓冲器。

网友G:
直接换光耦继电器,保证不会发热了

网友H:
气缸卡死多半是外部故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气缸卡死,是运行时控制出问题了。死机了,随机在某一个动作停下来了,就报警。然后要关气,关电,手动移动几下,在开气,在启动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气缸卡死,是运行时控制出问题了。死机了,随机在某一个动作停下来了,就报警。然后要关气,关电,手动移动几下,在开气,在启动就好了。
加散热装置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先给板子降温看看。

网友J:
楼主需要描述清楚  是气缸卡还是控制中断了

网友J:
你说电路板敞开就不卡了   那么可能是控制部分热稳定不好了

网友K:
应该是做了保护机器的程序,楼主说的故障有点不详细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正解,是否是电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请高人去弄,昨天去一看,我五月份才换的缓冲器我前天晚上发现坏了,换上去了,卡的更厉害了,动几下,就报警了。昨天高人去一查新换上去的感应开关不好到至的。有吧原来宝飞机器上的换上去了,试了一天机,没问题了。等着人家用了确认。  买卖配件哪家强,哪里便宜哪家强!

网友M:
楼主可以把气缸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N:
得先排除哪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也许板子露出来是个巧合呢!